[求助] I2C验证SCL拉低

楼主(2024-04-27):
目前的场景是:DUT是slave,VIP是master,然后master写数据到slave正常,master发送read命令时,start、addr、read、ack都正常,马上第二byte时直接SCL给拉低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大佬都不搞i2c,搞i2c的都不是大佬。。。所以大佬们无法提供有效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都不搞i2c,搞i2c的都不是大佬。。。所以大佬们无法提供有效帮助。

确实

网友B:
是不是slv的数据没准备好,所以拉低sc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都不搞i2c,搞i2c的都不是大佬。。。所以大佬们无法提供有效帮助。

哈哈哈哈哈,是的~

网友:
1)大概率是slave拉低了scl,告诉master,您老稍等会,我数还没准备好呢。
2)如果是master拉低的,那你就的研究研究为啥了。

ps:一般功能全点的i2c模块,都有支持scl被hold的配置选项,这也是i2c协议里支持的,你可以再详细看看。

网友(点评):
我之前一直以为SCL是master给的,所以只能是master驱动,后面意识到clock stretching的问题才发现确实是slave没有准备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slv的数据没准备好,所以拉低scl了?

是的,我自己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可以详细说说嘛? 我在验证i2c的时候咋个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啊, 你是一个dut 配了很多个slave吗?  还是啥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过,I2C还有一个时钟拓展功能,表示从机在忙,或其他场景例如读I2C FIFO但是FIFO为空

网友(2024-05-31):
楼主后面怎么解决的,我也是start,地址,read command,ACK都有了,第一笔数据发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都不搞i2c,搞i2c的都不是大佬。。。所以大佬们无法提供有效帮助。

虚心请教真诚发问,大佬都搞些啥,本牛马也不想搞一辈子低端

网友:
1.地址不对,2.slave配置不对,3.速率不匹配,4.时序不对

网友(2024-07-08):
有没有可能时钟没有设置正确,以及slave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