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转工艺via不能识别问题

楼主(2024-04-27):
30资产
情况如下:
   工具virtuoso, 从A库用steam out转出GDS,再steam in导入B库。

      导完via的属性不能过到新的版图里面,出现了很多有后缀的文件。

求助各位大咖如何解决?
      是否是过程中缺了文件?或者layermap写错等等?

后缀文件

后缀文件

网友A:
我知道你的要怎么解决了,你stream out的时候在layer map里链入自己写的文件(把layer和purpose写当前工艺库,GDSnumber写目标工艺库的。)导出即可。到目标的virtuoso时stream in不要再加其他的map文件了,你先导一个孔gds试试。

网友B:
stream out和stream in 时在more option里面的reference library 添加工艺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eam out和stream in 时在more option里面的reference library 添加工艺库试试

感谢前辈指点,
    stream out和stream in的时候没关联成,   选不中库,应该是没权限。

目前 stream out关联的 自己做的 Layer.map 和 viamap 。
      新建一个库,关联的 B库工艺。

stream in用的 B库 Layer.map 和 viamap ,导入新库里。

楼主:
问题尚未解决,大佬们还有没有其他办法?

自己顶一下

楼主(2024-05-29):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的要怎么解决了,你stream out的时候在layer map里链入自己写的文件(把layer和purpose写当前工艺 ...

看起来也没错
out的时候只带自己写的map,

in的时候也要带自己的map,不然会报错。(新库不带map)

steam out

steam out

       这个方法解决掉了via1,via2,其他的可能是别的文件没对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起来也没错
out的时候只带自己写的map,

你的新库没有map?你新建的库attach的标准库的map不就是吗?看你新发的图片是除了孔还有器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新库没有map?你新建的库attach的标准库的map不就是吗?看你新发的图片是除了孔还有器件吧?
...

用新库的map,导入时会报错。    哈哈
            我用你的方法解决了via1,      via2via3和原来工艺不一样,识别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新库的map,导入时会报错。    哈哈
            我用你的方法解决了via1,      via2via3和原来工艺不 ...

不会呀,好兄弟。我看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去试了一下的,虽然工艺不同,但是只要设置好两个工艺相对应的层GDSnumber应该是没问题的,可能有什么特殊情况?

楼主:
大概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呀,好兄弟。我看你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去试了一下的,虽然工艺不同,但是只要设置好两个工艺相对 ...

报错看11楼、

网友:
Strmout的时候可以选择把Stdvia打平,你再strmin的时候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C(2024-07-26):
引用 楼主:
报错看11楼、

你的报错就是因为你的map文件里面写的层映射关系不对,你倒过去得孔是instance形式的而不是via。那你那个instance的孔层和你新工艺调出来的孔层是对应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报错就是因为你的map文件里面写的层映射关系不对,你倒过去得孔是instance形式的而不是via。那你那个 ...

原来如此,
原来那个PDK不太理想, 应该是他把via直接做成cell替换进去的。被搞懵了。
你的方法是对的。 后面又换了个正规一点的工艺,问题就少多了。

感谢好兄弟

网友D(2024-11-22):
我也是想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想知道的

大哥,别水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