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压模式buck输出不稳定,跳周期

楼主(2024-04-27):
最近在做一个电压模式的buck电路,宽输入(10-120V),但是在输出占空比比较小的情况下会跳周期,或是说不稳定,EA(OTA)的输出也不对,请问是什么原因。120V输入下(极限小占空比)的波形和主回路的设置如下图,用PSIM搭的模型,和Cadence里的结果一致,都有不稳定的现象,是零极点的问题吗,还是ea和振荡器的匹配不对,请高人指点,感谢!

网友A:
你的补偿方式不太对劲,电压模Buck通常采用三型补偿电路或者PID补偿电路,都能在低频处提供两零点,以抵消LC共轭极点的影响,抬升系统的相位裕度。从你图上的补偿方式来看,只提供了两个极点和一个零点,所以可能是这原因导致系统不稳定。低输入电压下系统能够稳定,应该是此时环路增益比较低,导致穿越频率也较低,从而使得系统刚好能够稳定,但是输入电压提高,环路增益也会增大,穿越频率提高,如果没有合适的补偿电路来提升相位裕度,系统就不能稳定工作了。个人见解哈,不一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补偿方式不太对劲,电压模Buck通常采用三型补偿电路或者PID补偿电路,都能在低频处提供两零点,以抵消L ...

我扫频分析了一下,结合手算,现在补偿的极点都属于高频极点,在穿越频率之外。反馈电阻处的前馈电容我没有加,目前就属于电路没有任何补偿,只有EA OTA输出带了个电容,和考虑ESR零点的情况。在低输入电压下,穿越频率比较低,甚至没有达到ESR零点的位置,这个时候相位裕度很低(大概30-40)电路却能稳定,但是输入电压升高之后穿越频率右移,慢慢靠近ESR零点,这个时候裕度升高(接近60度),但电路如上图所示,反而不稳定,这真的很头疼。

网友A:
仅靠电容ESR零点来补偿不太行,电容ESR零点一改变,或者变换器输出电阻增大,都很有可能使得系统相位裕度变低,系统无法稳定工作。对于你这种现象我也不是很理解,只能浅薄地给出几点建议,1.还是按照老方法,用三型补偿电路来补偿系统。2.我没有用过psim,不知道psim是否考虑比较器的边带效应,从你的仿真结果来看,振荡频率大概为开关周期的一半,此时系统的穿越频率已经很高了,一般会将系统穿越频率设置为开关的1/10~1/5左右,因为再高的话,经典的平均建模理论就有点吃力了,需要考虑高频效应带来的影响。比如比较器的边带效应就有可能使得相位裕度急剧下降。如果仿真器没有考虑这些的话,实际仿真出来的频率特性曲线是不准的。所以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把系统的穿越频率降低是个简单的规避方法。3.一开始没有振荡,稳定一段时间后才开始振荡,可能是仿真器精度不够?增大仿真器精度,看看问题是否还存在?4.比较器的翻转速度可以设计高一点,也许有用吧?5.误差放大器输出电压纹波太大了,正常情况下不会这么大,补偿电路系数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靠电容ESR零点来补偿不太行,电容ESR零点一改变,或者变换器输出电阻增大,都很有可能使得系统相位裕度变 ...

好的,感谢!

网友:
求问各位大大如果不是buck或boost,是hybrid结构怎么分析环路的稳定性呢,最近在搭一个hybrid结构没有头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