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A

楼主(2024-04-28):
  请教大佬,OPA  电路图中的电阻作用是什么

网友A:
trim电阻吧,方便后期fib进行修调

网友B:
VTAIL拉到右边干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TAIL拉到右边干什么了?

接了个dummy 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rim电阻吧,方便后期fib进行修调

没有tr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