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ace density 问题

楼主(2024-04-28):
设置了 max global density 70, 但是 局部还是很高 冒红。
求一个像是表格一样,全局打 place blkage 的脚本,例如50*50 blk 盖满整个block。

网友A:
那把 else 去掉:

X1 = 0
Y1 = 0
while {X1 < block_width} {
  X2 = X1+50
  while {Y1 < block_height} {
    Y2 = Y1+50
    create_partial_blockage {X1, Y1, X2, Y2}
    Y1 = Y2
  }
  X1 = X2
  Y1 = 0
}

网友B:
你用的啥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啥命令

tcl 写的就行, 我就要个例子

网友A:
其实就是求矩形坐标 {X1, Y1, X2, Y2},嵌套两个循环就好了,假设原点是(0,0):

X1 = 0
Y1 = 0
while {X1 < block_width} {
  X2 = X1+50
  while {Y1 < block_height} {
    Y2 = Y1+50
    create_partial_blockage {X1, Y1, X2, Y2}
    Y1 = Y2
  } else {
    Y1 = 0
  }
  X1 = X2
}

网友:
set bbox “{1 2} {3 4}”   ; #bbox是模块的bbox
set x0 [lindex $bbox 0 0]
set y0 [lindex $bbox 0 1]
set x1 [lindex $bbox 1 0]
set y1 [lindex $bbox 1 1]
set x00 $x0
set y00 $y0
for {set y00 $y0} {[expr $y00+50] <$y1} {set y00 [expr $y00+30]} {

    for {set x00 $x0} {[expr $x00+50] <$x1} {set x00 [expr $x00+30]} {
        set x01 [expr $x00+50]
        set y01 [expr $y00+50]
        create_placement_blockage -type partial -boundary "{$x00 $y00} {$x01 $y01} -blocked_percentage 30"  ; #icc2命令,此处爷可替换成innovus命令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求矩形坐标 {X1, Y1, X2, Y2},嵌套两个循环就好了,假设原点是(0,0):

X1 = 0

执行成功了,但只有最左边的一列 blk。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把 else 去掉:

X1 = 0

这个可以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