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pcie的完成包的Lower Address字段,只需要7个bit呢

楼主(2024-04-28):
从协议上看,这个Lower Address字段只使用7bit,甚至前面有一个reserve字段的1bit也不用。

但是最初 memory读请求过来的时候,里面的address字段 都是可以很长的字段。比如3DW的,就是32bit地址,4DW就是64bit地址。

所以,我得疑问是,为啥Lower Address字段只使用7bit,就够用了呢?

网友A:
lowaddress是你回复数据的有效数据起始地址,7bit对应的数据leng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waddress是你回复数据的有效数据起始地址,7bit对应的数据length

好吧,先这么理解吧。倒是不影响我理解整个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