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限流电阻放在GGNMOS前还是GGNMOS后

楼主(2024-04-28):
各位大佬啊,限流电阻放在GGNMOS前还是GGNMOS后,我看有放在前的也有放在后端的。
感觉放在放在后端更合理一些,ggnmos释放电流,残余的一些电荷再通过限流电阻阻止住,以避免影响到栅端。
放在前端怎么理解呢/还是他搞错了?

后端

后端

前端

前端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不存在输入过压分压的要求,电阻是一定要放在第一级ESD之后的,否则会严重影响ESD放电。

网友A:
另外,你这个ESD管子太小了,不看好能过2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这个ESD管子太小了,不看好能过2kV...

好的 感谢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电路不存在输入过压分压的要求,电阻是一定要放在第一级ESD之后的,否则会严重影响ESD放电。 ...

你好,请教下那电阻放后面,那这个电阻不是就没意义了,做了几个片子了看到都是在clamp前面放电阻,或者说有什么不同应用吗

网友:
我看了你的器件尺寸,这是2级电路吧?输入端口外面还有1级ESD吧?那电阻是该在这里,隔离一级与二级esd.

网友B:
这个size应该是二级防护,那应该放在前面
40um做一级防护1kV都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size应该是二级防护,那应该放在前面
40um做一级防护1kV都过不了

好的 感谢大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