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skson电荷泵求助

楼主(2024-04-28):
请问Diskson电荷泵里的PMOS管衬底不接电位会怎么样,这种有什么隐患或者优势吗

网友:
不是很懂,但是衬底能不接电位吗

网友A:
Dickson pump 很多 "基底" 会动态切换 .
Diskson电荷泵 pmos 是 希望没 vth 压降 , 但 Diskson电荷泵 pmos 一般 内部做 2组 , 一个基底 先提升 (这会 HV_diode 由vdd 先给电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ckson pump 很多 "基底" 会动态切换 .Diskson电荷泵 用pmos 是 希望没 vth 压降 , 但 Diskson电荷泵 用pm ...

大佬能不能再具体说说,不太明白,我明白了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小阈值压降,但不清楚具体是怎么减小的,还有这个衬底电压是怎么动态切换的,是根据源漏端谁的电位高就跟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