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与schematic连接的问题?

楼主(2024-04-28):
uu们,版图画完了,还可以重新和我的shcematic连接上吗?
用以在schematic上点击器件,layout也可以高亮。

网友:
XL的画法就可以

网友A:
没用xl画就不行,画完只能重新bind,connectivity-define 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xl画就不行,画完只能重新bind,connectivity-define device...

谢谢谢谢, 学会了,太有用了。我之前是直接在layout工程师的lib操作的,不能编辑所以不行,复制到自己的lib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