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针对uvm寄存器模型没有的寄存器类型应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4-04-28):
请问一下,针对uvm寄存器模型没有的寄存器类型应该如何处理?
目前。uvm内置的寄存器类型有25个,如果项目中出现的额外的寄存器类型,该怎么处理?
书上提及可能需要用户自定义,但未手戳过相关代码。。。

网友A:
一般就是自定义咯,否则就只有反馈给UVM开发商,加进去了,哈哈。或者抛开寄存器模型这一套,自己开发参考模型即可。何必拘束于死的东西呢?

网友B:
直接阅读源代码,这部分的逻辑不算复杂的。添加一个用户类型就可以了。比较麻烦的是如何预测,这个就可能和你的设计实现相关了。如果只是实现读写功能其实没有几行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是自定义咯,否则就只有反馈给UVM开发商,加进去了,哈哈。或者抛开寄存器模型这一套,自己开发参考 ...

目前写的就是自己的一套寄存器模型,但是读写速度和uvm的寄存器模型差距还是很大,影响仿真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阅读源代码,这部分的逻辑不算复杂的。添加一个用户类型就可以了。比较麻烦的是如何预测,这个就可能和 ...

好的,谢谢回复,在研究一下

网友C:
你要先研究清楚那個寄存器有什麼特別
讀寫條件, 值如何更新跟時序邏輯
讀寫條件的話(例如要另一個寄存器是某個值才能寫)可以在pre read()/ pre write()加上
值如何更新(例如寫1就變0,寫0就變1)就是要改predict()
有時序邏輯(例如延遲幾拍才更新)就比較麻煩,因為可能需要等待一些事件才會更新/不更新

uvm 的ral model能幫助你驗證普通的寄存器

但複雜的也是需要工程師自己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先研究清楚那個寄存器有什麼特別
讀寫條件, 值如何更新跟時序邏輯
讀寫條件的話(例如要另一個寄存器是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