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版图里奇怪的东西

楼主(2024-04-28):
小弟无意中发现,也删除不掉。有无大佬见过啊?

网友A:
你是说这个吗?

网友B:
直接删除版图

网友:
中毒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这个吗?

是的佬,这个就是显示从sch xl 在版图中生成的吗? 在调入这个layout时产生的一些空白区域也是有类似的东西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删除版图

不能因噎废食吧 我试了下用xl下面 在选择这个 display reference point是会有的 没有用xl的是没有的

网友C:
一般好像是在xl之后会出现,鼠标点一下左边的layers图层栏的随便一层,然后按一下“L(小写的)”,把隐藏的层全选可编辑就可以选中了,删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好像是在xl之后会出现,鼠标点一下左边的layers图层栏的随便一层,然后按一下“L(小写的)”,把隐藏 ...

可以的佬,学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因噎废食吧 我试了下用xl下面 在选择这个 display reference point是会有的 没有用xl的是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