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c

楼主(2024-04-28):
请教下  clock NRESET connects to data inpput D of DFF (D10)  这个会引起前仿失败吗?大多数pattern是pass的, 只要几个没有过, expr=1  got=0 这种error。报错的reg都是之前dft报D10的reg,这个一般怎么解决呢?  第二个问题是,我有6个occ,其中有5个occ可以在capture阶段输出fast clock,但是有一个occ在整个仿真期间都没有在capture输出fast clock,pattern大部分是pass的,只有少数几个cell报第一个问题的错。这个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是不是我的capture时间调的短,我放了12个周期。set_dft_clock_controller -cycles_per_clock  12

网友A:
看一下你报D10那里,D端前面是不是真的是连到了时钟,如果真是连到了时钟,那么这个寄存器可以让它不上链,设为nonscan;如果前面连到了复位端,那这是因为这个报D10的寄存器应该是个同步复位单元,复位和D端在cell内部经过一些逻辑连到了真正的D端,DC是把复位也当clock pin的,所以会报D10,解决办法就是插mux,在这个寄存器复位端前插,拿一个tdr来控制行为。第二种情况,如果很多寄存器报的话,找一找源头插mux,这样能插的少一点。这是我知道的情况,其他的情况就不清楚了,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你报D10那里,D端前面是不是真的是连到了时钟,如果真是连到了时钟,那么这个寄存器可以让它不上链, ...

谢谢回复,这个clock 不是真实的时钟,而是rst复位。  这些drc如果不fix掉 会影响仿真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clock 不是真实的时钟,而是rst复位。  这些drc如果不fix掉 会影响仿真吗?谢谢
...

从你描述来看,明显是影响仿真了,可以追一下看一下mismatch具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