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 .atf文件反编译

楼主(2024-04-28):
ADS软件将.ael文件自动编译成.atf文件。
如果只有.atf文件,是否有方法反编译或者查看该.atf的文件(程序)内容?(不要求100%反编译,能看到部分有用信息就行)

网友A:
那你就直接打开这个二进制文件看看有没有可以用的信息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直接打开这个二进制文件看看有没有可以用的信息呗

从打开的信息来看基本上都是乱码,有用信息基本没有

网友A:
是ADS内部的atf还是哪个PDK里面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DS内部的atf还是哪个PDK里面的呢?

PDK里面的,ADS自带的一般同时有.ael和.atf

网友:
有时候你是可以看到调用了哪些函数的,函数名称是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