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错误,找不到编译出错的地方

楼主(2024-04-28):
如图所示,之前还能编译成功,不知道是不是修改了哪里,编译失败,但是找不到编译出错的地方,各位大神有遇到类似的吗?可能是哪里写错了?语法错误?

网友:
双引号里面是一个空格吗?估计是打印文件的地方误写成一个空格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使用版本管理软件看一下你修改了哪些文件的哪些内容,看一下就知道了
查一下你的include,我怀疑可能漏了一个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