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原理图net name统一修改名字

楼主(2024-04-28):
各位大佬:
       小白想问下,原理图里面有一根网络连接了很多东西,而且已经命名了,但是现在想把这个网络的名字更换,有什么好的办法能统一把这个网络名替换掉吗?

网友A:
创一个同名字的PIN,直接改PIN名,会全部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一个同名字的PIN,直接改PIN名,会全部替换

谢谢,我试下~

网友B:
方法一:建一个与原netname同名的pin,check&save,然后修改pin name,本层次内所有与该pin相连(同名)的net都会跟着改名
方法二:按q呼出属性对话框,在第一行的“Apply to”下拉菜单中选择“all”,然后选中你要修改的任何一处net name,则所有同名的label都会被选中,然后就可以一次性改名,注意在操作完成后及时把“Apply to”的“all”改回“only current”,避免后面改其他名字时发生事故。
ps. 如果是老旧的IC5141,这个操作就简单了,按q修改属性,选中label就只修改当前label,选中线就修改所有的net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一:建一个与原netname同名的pin,check&save,然后修改pin name,本层次内所有与该pin相连(同名)的n ...

我试了第二种方式,能行,灰常感谢~

网友(2025-03-14):
感谢大佬分享,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