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错误怎么修改

楼主(2024-04-28):
麻烦大佬们指导一下

标红的就是这几个错误的地方

标红的就是这几个错误的地方

网友:
28nm不允许poly走L形状,所以尽量用metal连线

网友A:
不允许poly走L形状,所以要用metal 去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允许poly走L形状,所以要用metal 去连线。

是在gate打孔吗?然后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gate打孔吗?然后连线?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