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给了偏置以后,小信号怎么进来?

楼主(2024-04-28):
大佬们好,问两个比较蠢的问题。第一,我一直不明白放大器的偏置是怎么给的,难道是拉到pad上给?第二,一个放大器给了偏置以后,小信号怎么耦合进来呢?那些算术题都好算,偏置一算就有了,但是也没书具体讲这个问题呀

网友A:
蹲一个回复

网友B:
小信号后加一个隔直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蹲一个回复

蹲一个回复

网友:
直流和甲流的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信号后加一个隔直电容就可以了

都是这样吗?我学模拟的时候是这样,学模集的时候又没人讲了,我不敢相信

网友:
加电容就是为隔直,然后重新偏置在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C:
cmos通过确定id来实现偏置,小信号直接加载就行了,不用电容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os通过确定id来实现偏置,小信号直接加载就行了,不用电容隔离。

但是gate上的电压从哪里来呢?给一个电流去偏置就自动产生gate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gate上的电压从哪里来呢?给一个电流去偏置就自动产生gate电压了?

gate上的小信号,依然可以近似认为Vgs是不变的,gm=K'(Vgs-Vth)也是不变的。仿真的时候可以给信号串联一个直流电源,使mos进入饱和区(Vgs>V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