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没办法dump fsdb还是什么其他问题?

楼主(2024-04-28):
跑完就停了
就是没有dump出fsdb文件
想请问一下大佬们,弄了好几天了

网友:
你只是 compile 了,還没 run simv

网友A:
你把begin放到initial后面,end和initial对齐,我就告诉你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begin放到initial后面,end和initial对齐,我就告诉你为啥

你太调皮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