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如何理解snapback现象?

楼主(2024-04-28):
请教前辈们,为啥snapback时,器件两端电压随着电流的增大反而减小呢?一直不太能理解这个现象,网上是这么描写的:三极管导通,不需要太大的电压就能维持电流,所以呈现负阻状态。对于我来说,这个解释有点含糊其辞,能否有具体的推导或者更通俗易懂的解释呢?

网友A:
    以GGNMOS为例,在寄生NPN开启之前,是反偏二极管,是极高组态。 而NPN如果导通,是只有几个欧姆的低阻态。从反偏二极管向NPN转换的一瞬间,极高阻变成低阻,这个过程就呈现出负阻特性,就是snapback。
    我在介绍ESD的时候,常常把ESD比喻成山洪,ESD器件比喻成水库。让人更容易理解。 水库中的水位代表电压,水流量代表电流。平常的时候水库的闸门都是关闭的,水流量很小,这就是结的漏电流。山洪来的时候,水位会迅速上升,就像是ESD来的时候,在IO端口电压快速升高。水位高到一定程度后,就要开闸放水。闸门打开的一瞬间,大流量的洪水就从闸门泄放出去了,同时水库水位就会下降,也就是电压钳位。开闸放水这个过程就叫snapback。水位下降的时候水流量变大,和电压下降电流变大是很类似的。

网友:
你如果理解BJT的工作原理,就很容易明白snapback:
1)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击穿反偏的pn结
2)击穿电流经过电阻产生压降,BJT进入工作.................于是呈现了snapback。

当然PMOS的snapback不明显,这跟空穴、pnp的放大系数有关系了。

网友:
不知道这样理解可以不,相当于有一部分能量用来反向击穿了,所表现出来的就是电压突然下降很多。之前看到老分析说,ggnmos的多指结构开启不均匀也是这个道理。一般中间ggnmos先开启泄放,然后整体电压先掉一点,然后第二个管子,再泄放,以此类推,知道第一个管子达到热击穿之前,其它多指都应该再开启范围内,所以一般多指也不会很宽。

网友(2024-07-08):
mark,学到了一些,但不够通透

网友B(2024-08-15):
从原理的角度,本身是反偏NP结承担压降电场方向由N指向P,在电压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在空间电荷区发生雪崩击穿,产生的大量电子空穴对在空间电荷区的作用下电子漂移至N区,空穴漂移至P区,这将大大降低反偏PN结两端的压降,R=U/I,随着电流的增大电压降低,此时电阻呈现出负漂现象,也就是负阻状态

网友:
简单来讲就是随着pad电位升高,drain和bulk寄生pn junction的反偏电压不断抬高。抬高到一定程度发生反向击穿,电流流向衬底,抬高了ggnmos的bulk电位,使得横向pnp导通。从而实现了一个高阻到低阻的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的角度,本身是反偏NP结承担压降电场方向由N指向P,在电压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在空间电荷区发生雪崩击穿 ...

合理

网友(2025-02-07):
很棒!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的角度,本身是反偏NP结承担压降电场方向由N指向P,在电压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在空间电荷区发生雪崩击穿 ...

这个有点不太理解,如果反偏PN结达到击穿电压后,漂移的少子会反而降低压降,那会不会又导致电压降低到击穿电压以下呢?还是说雪崩击穿是不可逆的,达到击穿电压后,电流会很大只需更小的电压就能维持呢?

网友:
我觉得把这个曲线看成一个变化过程,现在有一个esd大电流进来了,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电流所含的能量释放到地去,加在ggnmos上的电流从0开始增大。一开始电流流过沟道NP结电压开始逐渐升高,但没击穿所以电流还是很低;随着电压增大到npn雪崩击穿导通时,此时存在Isub(雪崩击穿NP电流)和Igen(npn沟道电路)两个电流通路,且此时Isub结电流占主导(应该说此时是反偏NP结在工作而不是三极管npn在工作),该电流存在负阻特性(反向电流导致少子漂移,从而压降降低?),电压随电流增大而降低;当电压降低到一定值(也许是反向击穿电压?)时,反向NP电流Isub已经很小了,此时Igen占主导,相当于三极管正常导通工作,所以符合正常的三极管IV特性曲线,呈现正阻。最后因为随着电流升高(温度升高),三极管的负温特性vbeon会减小,导致流过的电流更大(对应第二次snapback吗??那个是好是坏?),形成正反馈,最终导致热击穿不可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点不太理解,如果反偏PN结达到击穿电压后,漂移的少子会反而降低压降,那会不会又导致电压降低到击 ...

会的,所以需要持续的雪崩击穿来开启NPN放电

网友D(2025-03-28):
引用 网友A:
以GGNMOS为例,在寄生NPN开启之前,是反偏二极管,是极高组态。 而NPN如果导通,是只有几个欧姆的低阻 ...

而NPN如果导通,是只有几个欧姆的低阻态。

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2025-09-22):
引用 网友A:
以GGNMOS为例,在寄生NPN开启之前,是反偏二极管,是极高组态。 而NPN如果导通,是只有几个欧姆的低阻 ...

讲的通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而NPN如果导通,是只有几个欧姆的低阻态。

这个怎么理解

NPN 导通后是放大工作区,导通电阻一般只有欧姆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GGNMOS为例,在寄生NPN开启之前,是反偏二极管,是极高组态。 而NPN如果导通,是只有几个欧姆的低阻 ...

MOS从off到on,也是高阻变低阻,这个过程都是正电阻,不存在负阻效应,正电阻变小和负阻效应是两码事。

我的理解如下:
1)以GGNMOS的寄生NPN为例,当CB结达到BV+0.7V后,寄生NPN的VBE开始导通,NPN进入放大区;
2)随着电压的继续升高,Ie越来越大,即发射级发射出来的电子越来越多,其中一部分被基区电阻收走形成Ib,另外大部分被集电极收走形成Ic;
3)当Ic超过CB结雪崩击穿需要的维持电流时,由形成Ic的电子束代替CB的BV雪崩电流,冲击CB界面的电子空穴对维持雪崩电流。
4)由于Ic/Ie与beta相关,不随Vce的下降而下降,所以造成了一种现象,CB结不需要再维持BV,但仍然可以维持雪崩击穿效应,表现为负阻效应(个人认为trigger电流与holding电压之间是不存在真实的可以稳定停留的工作状态的,2点连成的一条线形成了电压越低,电流越大的现象,是一种等效负阻)。
那么为什么Vce<Vh后,会退出这种snapback效应呢?
可以理解为由于CB电场随着Vce的下降而下降,不足以加速发射级的电子到足够碰撞电离电子空穴对的能级了。

那么为什么PNP没有snapback的负阻特性?
因为PNP的多子是空穴,空穴的迁移率不到电子的一半,其速度过慢,无法使CB结的电子空穴对碰撞电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