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输入可不可以不是0-vdd的信号

楼主(2024-04-28):
求助,PLL输入可不可以不是0-vdd的信号?
数字正弦波信号通过电流舵DAC,再经过LC滤波器,提供给PLL,但电流舵DAC本身不是轨到轨输出只能达到0-vdd/2输出,经过LC滤波器又会有一定衰减。这样的正弦波信号可以作为输入提供给PLL吗

网友A:
用一个level shifter升到0-vdd?

网友B:
送给PLL的哪里,什么类型的PLL,两点调制?为啥是DAC送入参考,不可能是调幅,只能是调频。这些细节要讲清楚,另外,如果是送给PFD,直接放大就好了,消耗几uA的电流。或者你是在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送给PLL的哪里,什么类型的PLL,两点调制?为啥是DAC送入参考,不可能是调幅,只能是调频。这些细节要讲清 ...

是调频,送给PFD的,我在解决DAC与PLL的接口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level shifter升到0-vdd?

哦哦,好,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