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cascode求助

楼主(2024-04-28):
各位佬,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我给右边pmos电流源负载支路的Id是100u 下面nmos是240u ,但是一直调不对,但是仿真结果又还可以。
右边上部分和下部分电流相差太大了。
求各位大佬指导!!!不胜感激!!

主运放

主运放

ac 开环增益

ac 开环增益

楼主:
一直搞不懂, 上下两部分的电流差距怎么这么大

网友:
the Lower current is the summation of input MOS current and cascodes current

网友A:
会不会是pmos nmos的size问题,调大点试试

网友:
下面的NMOS是输入对管和输出级的电流求和

网友:
正常,下面是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pmos nmos的size问题,调大点试试

调过了  增益反而变小了

网友:
自己画一下所有电流的方向。

网友B:
VB1=2.4V,VB4=0.95V,你的这俩电压看着像是自己凑出来的。你全差分电路的共模反馈电路没问题吗?DC都没调对,怎么得出仿真结果还可以

网友C:
首先右边下面的电流等于左边的100u加上右边上面的电流,不知道100u+100u底下nmos电流是200u,不知道240u是啥意思,右边上面的电流想要是100u的话,根据公式与晶体管尺寸和过驱动电压有关,就是和你设置的尺寸和栅极电压有关,一般手算时要先规定过驱动电压找出对应的栅极电压,在根据电流公式算出晶体管尺寸进行微调,不知道你在设置栅极电压和晶体管尺寸时是否有手算,按理说调出这个电流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B1=2.4V,VB4=0.95V,你的这俩电压看着像是自己凑出来的。你全差分电路的共模反馈电路没问题吗?DC都没调对 ...

确实是凑出来的,我对偏置电压的理解还停留在给定一个值使得晶体管饱和就行,请问大哥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右边下面的电流等于左边的100u加上右边上面的电流,不知道100u+100u底下nmos电流是200u,不知道240u是 ...

具体的手算倒是没有,我是先确定每个管子Vov,Vds 然后开始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凑出来的,我对偏置电压的理解还停留在给定一个值使得晶体管饱和就行,请问大哥可以具体说 ...

MOS的电流需要电流镜复制。ps:基础问题自己多看书,我想教你也不知道该从哪教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的电流需要电流镜复制。ps:基础问题自己多看书,我想教你也不知道该从哪教起
...

多谢大哥指点,我知道偏置电压需要偏置电路提供,上面的电路图我先用理想器件VDC提供电压,后面在去设计偏置电路。我的设计思路是这样:指标----主运放-----共模反馈---偏置电路。不知道这样的步骤是不是合理,请解惑。

网友D:
你的设计需求是什么?你这个是乱调,你带宽、增益,输入输出摆幅有什么需求,然后算一算工作点,上来就跑ac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设计需求是什么?你这个是乱调,你带宽、增益,输入输出摆幅有什么需求,然后算一算工作点,上来就跑st ...

Av>65db  GBW>5M  摆幅没要求  我一顿乱调完全就是无头苍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右边下面的电流等于左边的100u加上右边上面的电流,不知道100u+100u底下nmos电流是200u,不知道240u是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右边下面的电流等于左边的100u加上右边上面的电流,不知道100u+100u底下nmos电流是200u,不知道240u是 ...

栅极电压我是手算的,但是W/L是通过扫描的:

事先规定右边最上面的pmos的Vov为0.25,Vth在0.5左右,由饱和条件Vgs-Vth>=Vov可以得出Vb也就是栅极电压
这么做对吗

网友E:
NMOS电流源的大小是由BIAS电路决定的,你这样随便给个电压偏置是不对的。可以照着何乐年的仿真书学一下偏置电路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NMOS电流源的大小是由BIAS电路决定的,你这样随便给个电压偏置是不对的。可以照着何乐年的仿真书学一下偏置 ...

我看了何老师那本书,我发现关于VB即偏置电压的推断有一些模糊,我就想着是不是使得晶体管饱和就行

楼主:
一直有个疑问,在设计运放的时候,每个管子的Vov Vds 不都已经确定好了吗,那它的偏置VB(vg)不也是已经可以推导出来吗

网友B:
你可以通过扫描得出一个VG,那我问你,你不同工艺角,不同温度,怎么保证你的mos管电流是不变/变化不大的呢?你可以通过固定电压比如基准电压和电阻组成一个电流源,再通过电流镜复制这个电流,这样你的电流偏差不会很大。所以我说你的共源管不能用固定的VG,但是共栅管可以,这个你自己去看书。这都是很基础的问题,我的建议是你自己多看看书,理论都不懂,上来就要做东西,遇到问题别人给你解释你都听不懂。如果你还是本科生,我能理解,小朋友多听听我的建议,是研究生的话不应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通过扫描得出一个VG,那我问你,你不同工艺角,不同温度,怎么保证你的mos管电流是不变/变化不大的呢 ...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极电压我是手算的,但是W/L是通过扫描的:

事先规定右边最上面的pmos的Vov为0.25,Vth在0.5左右,由饱 ...

首先饱和的条件是Vds>Vgs-Vth,其次Vov=Vgs-Vth,还是先去看基础的东西吧

网友F:
1, 电路本身不完整,缺少共模反馈回路,
2, 没有共模反馈,你跑出来的AC没有参考点,也就是说这个AC随时都可能飘走。
3,设计放大器的步骤
3.1 确定spec
3.2 确定电路结构,
3.3 然后开始计算各个偏置电压,电流,准备仿真
3.4 根据仿真结构调整DC,AC,TRAN,NOISE
3.5 最后出设计报告

网友D:
引用 楼主:
Av>65db  GBW>5M  摆幅没要求  我一顿乱调完全就是无头苍蝇

那就先用GBW的公式确定电流,增益主要看结构,到时再细调一下L就能得到,你要根据输入输出摆幅等各种限制条件确定管子的过驱动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电路本身不完整,缺少共模反馈回路,
2, 没有共模反馈,你跑出来的AC没有参考点,也就是说这个AC随时 ...

谢谢大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先用GBW的公式确定电流,增益主要看结构,到时再细调一下L就能得到,你要根据输入输出摆幅等各种限制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