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中点击选中器件后如何让其高亮?

楼主(2024-04-29):
如图所示,点击器件后四周只有一道很浅的白线,如何让其变成粗线或者高亮?其次就是从电路中点击器件,在版图中对应选中的器件如何也让其变成粗线或高亮?我已经把display里Y0到Y9改了粗线,但不起作用

网友A:
E键➡Dimming下方勾选Enable Dimming

网友B:
一个方法是如同楼上所说把dimming勾选上,另一个方法是改display里面的hilite drawing,这一层才是选中的边框displ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E键➡Dimming下方勾选Enable Dimming

问题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方法是如同楼上所说把dimming勾选上,另一个方法是改display里面的hilite drawing,这一层才是选中的边 ...

谢谢指点

网友(2024-06-03):
引用 网友B:
一个方法是如同楼上所说把dimming勾选上,另一个方法是改display里面的hilite drawing,这一层才是选中的边 ...

非常感谢!!!!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