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峰值电流模boost

楼主(2024-04-29):
小白请求各位大哥help,请问一下峰值电流模式boost出现一个周期几乎开满,下一个周期几乎不开的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呢?频率是1Mhz。

楼主:
求求各位大哥帮帮忙瞅一瞅

网友:
次谐波震荡?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的类似情况是没有限制最大占空比造成的,前一个周期的CMP入侵到了下一个周期的CLK,PWM逻辑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次谐波震荡,1MHz大概率是CCM了,可以看看斜坡补偿做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遇到过的类似情况是没有限制最大占空比造成的,前一个周期的CMP入侵到了下一个周期的CLK,PWM逻辑的 ...

感谢您的回复,我来设置一下最大开通时间仿一下看看

网友(2025-02-05):
请问博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