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拉伸对齐快捷键是啥??急用

楼主(2024-04-29):
(无正文)

网友:
把左上角那个full select切成partial select然后用a对齐

网友:
如果是stretch的话默认是s

网友:
对齐是a键对齐,或者某些层次直接全选切除对齐

网友:
如图所示,把这个按钮改成partial select,然后用A,选择需要对其的器件与目标位置即可

网友:
默认是s拉伸 a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