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M输入buffer的有效位数

楼主(2024-04-29):
一般认为SDM前级信号的有效位数决定了SDM的有效位数,如果要做20bit的SDM,前级的input buffer是不是也要达到20bit?

一般的buffer好像没有这么高的精度,而且buffer有效位数随共模电平,输入信号幅度影响都比较大;

是否有什么技术可以突破这种限制?

网友A:
1、是的
2、这种高精度的Buffer运放一般要高性能模拟工艺去做,无法和ADC集成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的
2、这种高精度的Buffer运放一般要高性能模拟工艺去做,无法和ADC集成在一起。 ...

这个要求太苛刻了吧;24bit ADC芯片一般都会带前置PGA和buff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要求太苛刻了吧;24bit ADC芯片一般都会带前置PGA和buffer;

是低频/直流应用吗,是的话可以这样,频率一高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低频/直流应用吗,是的话可以这样,频率一高就不行了

是的,频率比较低,带宽一般在2KHz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