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高速比较器

楼主(2024-04-29):
想找一种延时在10ns以下的高速比较器,功耗尽可能小

网友A:
试试动态比较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动态比较器呢

感谢建议,我忘记说了这个比较器是给一个振荡器使用的,所以可能没有外供的时钟信号,如果是用动态比较器是否能用振荡器产生的时钟信号提供给该动态比较器,如果可以的话,会不会出现比较器检测信号不准确的情况,比如电容上的充电电压已经超过VREF,但是时钟检测信号还没到?还希望大佬指教

网友B:
10ns片上不是随便做,才10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ns片上不是随便做,才100M

有相关的文献指导可以推荐一下嘛

网友:
可参考baker第27章

网友:
楼主采用什么结构呢?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