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家做电路都会算一遍小信号,还是搭好了直接monkey?

楼主(2024-04-29):
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设计习惯分享下

网友:
肯定直接仿真,仿真速度比计算快很多

网友:
看具体情况吧。
如果是没什么创新的电路,或者说,都是旧有结构的延续,并且所需参数也相同或者相差不多的,基本就电路搭好直接边仿边调;
但如果是为了特定需求搞一个与熟练的电路参数、结构差别很大的,那还是得先算一算

网友:
一般不都是直接copy下 然后再修改修改参数吗 做产品更快

网友:
取决于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