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电流版图的取舍,以及版图中的寄生电感。

楼主(2024-04-29):
求助一下各位大佬,小弟最近设计的时候和电路遇到了一个都不是很懂的问题,想要问问各位,有没有什么思路。

情况介绍:
在OUT 和GND之间连接的是40V的ldmos,工作在24V左右,工作电流在3-6A。
以下两个设计都满足电流密度要求,以及留出了一定裕度,会考虑电迁移等,把边角修掉,电流密度均满足。

版图部分:版图倾向于A这个设计
                1.我们思考,过宽的金属由于趋肤效应等考虑,实际金属利用率并不会很高,所以不想用大片金属打slot的方式实现(也就是plan B);
                2.另外我们考虑到沟道电流能量的运动问题,在满足电流密度的情况下,我们提高了S/D叉指的频率,以提供S/D到顶层金属的更低阻通道;
电路部分:电路倾向于B设计.
                1.电路部分主要考虑的问题是,OUT部分的外部应用会存在开关之后的大电流切换问题,这样容易导致一些瞬态的感生电压,导致由实际24V拉升到40V甚至更高,击穿管子(我们的部分管子使用的是35V的管子,ESD做在36V,电路表示,外面大概率会合封TVS),我们做的这种频繁叉指结构会导致更大的寄生电感。

请问各位大佬几个问题,
1.这两个设计如果在上述的情况下,你们会考虑A还是B.能简单说说理由吗(具体就更好啦)?
2.查了资料,基本没有找到如何考虑版图中的寄生电感问题,能否有大佬简单说说?或者指个路,有资料的也行,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A:
你们用几层金属?我这边实际项目中用的既不是A也不是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用几层金属?我这边实际项目中用的既不是A也不是B。

4层 TM40kA,啊有什么推荐方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4层 TM40kA,啊有什么推荐方案吗?

底层金属用A,因为要接S/D是没办法用大片的,顶层金属用整片的类似B但不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层金属用A,因为要接S/D是没办法用大片的,顶层金属用整片的类似B但不完全一样。
...

我懂你意思,也可以理解,我现在就是找不到关于这个寄生电感的解,没理解这个到底是怎么个寄生工作过程。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0 ... 17483-null-null.142^v100^pc_search_result_base5&utm_term=%E5%AF%84%E7%94%9F%E7%94%B5%E6%84%9F&spm=1018.2226.3001.4187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005993/article/details/108017483?ops_request_misc=%257B%2522request%2 ...

感谢回复,如果有更近一些的分析案例就更好了。
我之前的表述可能不够清晰,这里想要更具体一些的分析,上述的这个AB两个方案在同样的外部条件下,差异是怎么产生的?具体的差异是在什么地方?是我的问题描述不清晰了,谢谢回复。

网友(2024-10-16):
最后有找到好的分析方案吗,小弟现在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网友:
A的插指可以做成T形的呀,也不用slot, 另外纵向再加宽一些,不是比两种方案都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