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端可以实现延时吗??

楼主(2024-04-29):
assign #10ps clk_dly = clk_in;

像这样的代码能实现不??

网友:
后端可以实现延时,但是你这句是可综合的?

网友A:
后端可以实现延时,是通过buffer和inv实现的,如果你要求后端精准实现10ps的延时,那是不可能的,不同corner下,延时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端可以实现延时,是通过buffer和inv实现的,如果你要求后端精准实现10ps的延时,那是不可能的,不同corne ...

一个buf几纳秒???

网友:
看你用什么工艺了,buffer的驱动能力不同,delay值也不一样的
比如12nm工艺,一个小buffer delay也就几个ps到几十个ps,这个还和buffer输入端的transition以及输出端的load有很大关系
建议你先学学后端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