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icc怎么创建M3的power_straps (top_metal=M4)?

楼主(2024-04-29):
我是初学者,layout中M2纵向走,M3横向,top_M4纵向,现在power_straps是M1的,想要M3覆盖在M1上面,但是M2是纵向的,所以power_straps由M1-M2-M3的via就有点麻烦,想请教一下有没有快捷的命令可以直接打via,因为在layout中打的画太费时间了,望不吝赐教。

楼主:
有没大哥会的呀,顶一下

网友A:
std这种情况m2就不打power呀,m3孔直接砸到m1,而且打via应该有指令的,可以一次性打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d这种情况m2就不打power呀,m3孔直接砸到m1,而且打via应该有指令的,可以一次性打好。 ...

具体命令怎么操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命令怎么操作呢?

查查icc的ug吧,没用过i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thread-612129-2-1.html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 ...

你这个我看了一下,在layout里自带就有的功能,但是我想在icc-shell-tcl里面就加一个语句进去,然后直接就在ICC打好了再导出gds

楼主:
加了这个命令,但是会短路在一起:create_preroute_vias -from_layer M3 -from_object_strap -to_layer M1 -to_object_std_pin

楼主:
怎么加一个限制条件,不让M2和已有的纵向M2走线不短路呢?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