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fer 洗边工艺

楼主(2024-04-29):
我知道的fab厂都会对wafer进行洗边处理,但具体是怎样的操作? 洗边的目的是什么?求助大神讲解,感谢

网友A:
洗边主要是清除掉晶边 光阻不均匀对工艺以及良率造成的不好影响。工艺上主要是涉及两种,一是EBR(edge bead removal)拿solvent冲洗晶边,这效果比较粗糙。还有就是WEE(wafer edge exposure),这个是对晶边晶圆进行曝光,后面显然可以给干掉,一般晶边是3mm。EBR宽度正常是比WEE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洗边主要是清除掉晶边 光阻不均匀对工艺以及良率造成的不好影响。工艺上主要是涉及两种,一是EBR(edge bea ...

请教一下, 一般wafer 洗边 在流程中,在哪一步?WAT 前还是WAT 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一般wafer 洗边 在流程中,在哪一步?WAT 前还是WAT 后.

肯定之前呀,WAT 是最后的了; 除了PH WEE/EBR 之外,线上还有很多bevel remove 的step,,,defect/良率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之前呀,WAT 是最后的了; 除了PH WEE/EBR 之外,线上还有很多bevel remove 的step,,,defect/良率 ...

感谢!

网友D(2024-07-24):
引用 网友A:
洗边主要是清除掉晶边 光阻不均匀对工艺以及良率造成的不好影响。工艺上主要是涉及两种,一是EBR(edge bea ...

再补充一点:还存在一个电镀铜之后的铜洗边,也叫ECP的EBR, 作用是去除晶圆边缘的一圈铜。

网友:
楼上说的对,光刻有自己的洗边,EBR和WEE,因为光刻胶是旋涂的,一般到wafer边缘厚度会有差异。
另外其他工艺也有相关的边缘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补充一点:还存在一个电镀铜之后的铜洗边,也叫ECP的EBR, 作用是去除晶圆边缘的一圈铜。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