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007jssc仿真求助

楼主(2024-04-29):
最近看了一篇2007年的jssc。论文结构如上图所示。照着论文里的结构搭了一个ldo,仿stb时,分别在运放输出端N1和反馈电阻端N5断开环路。两者仿出来的STB天差地别,经过分析发现是补偿电容Cc造成的影响。
很不理解同一环路的两个断点,为什么stb仿真差异如此之大,stb要断在高阻节点,那这样的话我断哪一点仿真结果是可靠的?
断N1(红色)和断N5(黄色)STB波形图:

断N1处波特图

断N1处波特图

断N5处波特图

断N5处波特图

网友:
我自己是习惯断回授那点(N5),N1后面看到的SSF本身也自成一个回路,从N5看应该能确保完整看到整个回路

网友:
个人觉得要多环路情况下,要仿真哪一个环路就只断开这个环路,保持其他反馈环路完整。现在要仿真LDO主反馈环路稳定性的话,感觉N5断开合理。至于stb是否要断在高阻点这个我认为是不需要的,stb方法是基于middlebrook理论的,同时计算了电流和电压,因为考虑到了电流的关系,不要求stb在高阻节点上。一般的那种AC使用LC断环的方法就必须在高阻点,因为你那样的方法是只看电压增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