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BCD高压管版图的PEPI、HVBN、sub怎么连接

楼主(2024-04-29):
第一次接触,困惑如题。
以图中的管子为例,假如PEPI、sub接AVSS,HVBN接AVDD。在版图中具体应该接在哪里?怎么接?

网友:
可以结合LVS RuleDeck一起看

网友A:
最外边的环是接psub衬底,可以理解为要把同类型管子的外环连接在一起。里面的环接管子的sub衬底。这种管子两种画法,一种是将管子属性里的选项点上,隐藏外面这圈环,所有连线完成后模块最外圈加一层psub。另外一种画法是调用不带ckt的管子,同样连线完成后,模块最后加ckt的衬底环,也就是一圈管子sub,一圈psub。至于管子连接,无论哪种画法都跟普通的管子是一样的,按照电路图来连接。

网友B(2024-08-19):
引用 网友A:
最外边的环是接psub衬底,可以理解为要把同类型管子的外环连接在一起。里面的环接管子的sub衬底。这种管子 ...

您好,请问这种带iso的hvbn的环后面怎么调出来呢,guard ring只能调出普通的PGR和NGR,没有能到hvbn的环,o打孔好像也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这种带iso的hvbn的环后面怎么调出来呢,guard ring只能调出普通的PGR和NGR,没有能到hvbn的环 ...

快捷键I——library选择smic18bcd——cell选择你要的iso6_...(长宽自己调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这种带iso的hvbn的环后面怎么调出来呢,guard ring只能调出普通的PGR和NGR,没有能到hvbn的环 ...

这种iso环可以看看库里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快捷键I——library选择smic18bcd——cell选择你要的iso6_...(长宽自己调一下)
...

嗯嗯 找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iso环可以看看库里有没有

嗯嗯谢谢,找到了

网友:
看mos管的剖面图,知道管子结构就知道怎么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