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版图星状连线

楼主(2024-04-29):
在阅读硕博论文中提到了  星状连线的方式 可以减小串扰  有前辈能科普一下星状连线的方法吗? 个人简单以为是 不出现直角连线 用135度的连线

网友A:
跟角度无关,是指你每一个线都直接连到源点,比如GND,VDD等,中间不相互短接。

网友B:
我理解是,多从主干引出线,不走支流的支流,参考电路星三角变换的星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角度无关,是指你每一个线都直接连到源点,比如GND,VDD等,中间不相互短接。 ...

噢噢 很形象!!非常感谢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一个例子  两个NMOS 的衬底VSS  它们通过衬底接触与P阱相连   衬底接触之间不用连起来  P阱内部已经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是,多从主干引出线,不走支流的支流,参考电路星三角变换的星型连接 ...

好嘞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会去研究您提到的知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噢噢 很形象!!非常感谢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一个例子  两个NMOS 的衬底VSS  它们通过衬底接触与P阱相连 ...

不是“不用连起来”,是"不能连起来"。就好比几条河从源头汇入大海,一般电路要求星状连接,就是为了得到干净的信号或源线,就好比不想要自己的这条河被其他河污染,所以要求单独汇入大海,中间不要有分支出/汇入其他河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噢噢 很形象!!非常感谢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一个例子  两个NMOS 的衬底VSS  它们通过衬底接触与P阱相连 ...

不是这样的。。。。我们说的源是指源头,在模块内部,是每个模块信号进入的点,也就是pin的位置,如果一个信号在模块内部有3处连接A,B,C,那么你可以选择从pin的位置先接到A,再从A到B,最后从B到C,也可以从pin到A,从pin到B,从pin到C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的。。。。我们说的源是指源头,在模块内部,是每个模块信号进入的点,也就是pin的位置,如果一 ...

噢噢 好嘞好嘞 已经明白啦!!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不用连起来”,是"不能连起来"。就好比几条河从源头汇入大海,一般电路要求星状连接,就是为了得到 ...

嗯嗯 谢谢您的指导!!终于明白了 帮助非常大   再次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