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0mmrf中mos宽度最大值怎么修改

楼主(2024-04-29):
我这个mos管最大宽度设置最多100u,计算的参数大于100u,如何修改mos管的宽度上限

网友:
并联不能行? 太大估计model不准

网友:
使用finger或者m

网友:
你用的是那个版本?

楼主:
这个怎发图片,我第一次用,上传会报413 Request Entity Too Large的错误

网友:
不是改设置的问题,要增加m,主要是AA不能超过100u(防止光刻胶倾倒),你分多个m,连一样的线,lvs也会认为也是一个管子

网友:
修改上限 要改pcell  CDF 里面的callback函数  这样一般不建议   还是改fingers或者Mul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