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AT电流产生电路

楼主(2024-04-29):
请问像这种PTAT电流产生电路的这两个电容有什么用,如果是抗干扰的话,具体是怎么抗干扰的?(图画的有点丑,大佬别见怪

网友A:
你这个NMOS的GATE是不是应该连在D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当电源上出现纹波或毛刺时,MOS的GATE电压能跟随上电源变化,使电流镜管子的VGS基本不产生变化,根据平方律,管子的电流就基本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NMOS的GATE是不是应该连在D端?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当电源上出现纹波或毛刺时,MOS的GATE电压能跟 ...

感谢提醒,不小心画错了,好的明白了

网友(2024-09-24):
起到稳压的作用,减小VGS电压波动,进一步减小自偏置电流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