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频率补偿求助

楼主(2024-04-29):
想复现下一篇paper里面的ldo,在仿真稳定性时遇到点问题,在重载时相位裕度很好,但在空载时相位裕度很差只有三十几左右。请问除了增大补偿电容还有其他方法吗;还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关于这个结构的主次极点的位置该如何确定?看到论坛里有人讨论这个结构说随着负载增加主次极点会出现互换的情况?那不应该是不合理的吗,这个地方该如何理解呢。新手小白,还请大佬们帮忙解答下

网友A:
电容负载CL多少?电流负载ILOAD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负载CL多少?电流负载ILOAD多少?

外接1uf电容,空载的时候我设定的iload为1u,满载2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3553 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个看了之后还是有些疑问

网友C:
静态电流1uA,空载情况下输出极点和OP输出极点靠太近了吧,空载相位裕度差,重载输出极点跑远了相位裕度好,可以试一下减小反馈电阻把静态电流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态电流1uA,空载情况下输出极点和OP输出极点靠太近了吧,空载相位裕度差,重载输出极点跑远了相位裕度好 ...

从仿真的结果来看是的,空载情况下两个极点挨得过近了。想问下除了增大补偿电容还有其他方法改善吗。反馈电阻已经是10K和20K了,空载时流过反馈电阻的电流有50u

网友D:
R1并联一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并联一个电容试试

这个作用是什么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仿真的结果来看是的,空载情况下两个极点挨得过近了。想问下除了增大补偿电容还有其他方法改善吗。反馈 ...

你可以简单算一下极点位置,空载时LDO输出极点肯定靠近原点大概律是主极点,OP输出N1位置虽然阻抗大但是M21尺寸应该不大,OP输出位置极点可能不是次级点,空载的次极点感觉有可能在MP栅极因为MP栅极电容很大,空载时M24的电流很小应该M24/M25/M23/M22/Q20的环路增益不够,没把MP栅极对地阻抗衰减的足够小,可以试一下把M27偏置电流做大,提高小环路的环路增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作用是什么能指点一下吗

零点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简单算一下极点位置,空载时LDO输出极点肯定靠近原点大概律是主极点,OP输出N1位置虽然阻抗大但是M ...

请问大佬在负载电流变化的过程中,主极点是始终在输出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在负载电流变化的过程中,主极点是始终在输出端吗

感觉不好说,你输出挂的1uf很大电容,OP输出又搞个Cc米勒补偿,还有MP栅极的电容,应该主要是这三个影响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好说,你输出挂的1uf很大电容,OP输出又搞个Cc米勒补偿,还有MP栅极的电容,应该主要是这三个影响 ...

论文里输出是挂1uf吗,还是你自己随便选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不好说,你输出挂的1uf很大电容,OP输出又搞个Cc米勒补偿,还有MP栅极的电容,应该主要是这三个影响 ...

是的,paper里面只考虑了空载和满载时这两种极端情况,对于负载变化过程中的频率补偿分析就没有具体说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paper里面只考虑了空载和满载时这两种极端情况,对于负载变化过程中的频率补偿分析就没有具体说明
...

空载你试CC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载你试CC减小

试了下减小Cc,空载的情况没有改善,重载直接掉了很多PM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了下减小Cc,空载的情况没有改善,重载直接掉了很多PM

那感觉可能次极点在MP栅极了,可能要想办法增大buffer小环路的增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作用是什么能指点一下吗

引入一个零极点对,在这篇文章里有说明,对相位裕度有一定优化作用。

A Capacitor-Free CMOS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Damping-Factor-Control Frequen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入一个零极点对,在这篇文章里有说明,对相位裕度有一定优化作用。

感谢大佬,我去拜读下看是否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感觉可能次极点在MP栅极了,可能要想办法增大buffer小环路的增益

我跟着paper里推导了一遍传输函数,空载情况下近似处理后文章的结论是主极点在EA输出端,该如何确定主极点到底是EA输出端还是功率管的栅端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跟着paper里推导了一遍传输函数,空载情况下近似处理后文章的结论是主极点在EA输出端,该如何确定主极 ...

看DC工作点算一下OP输出阻抗以及M21的Cgs大概在什么量级,再看一下幅频波特图啥位置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DC工作点算一下OP输出阻抗以及M21的Cgs大概在什么量级,再看一下幅频波特图啥位置下降
...

EA的M3支路电流在5uA左右,估了下输出阻抗应该在10^8数量级,M21的cgs看了下在10^-14数量级。波特图在单位增益带宽内应该是两个极点,一个在几Hz左右靠近原点,一个就是几十k,在单位增益带宽附近了

网友F:
刚复现完这篇论文,不过电流100mA,关于你空载极点过近的问题,我建议1.要么减小EA空载时的输出电阻和第一级寄生电容2.要么使得空载时gmp很小,也就是静态电流小,但是你又说1uA,加上1pF电容,我设定的刚好和你一样,感觉已经很小了,那么就减小EA空载时的输出电阻和寄生电容吧

网友:
N1点加零点补偿和动态零点补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复现完这篇论文,不过电流100mA,关于你空载极点过近的问题,我建议1.要么减小EA空载时的输出电阻和第一 ...

几乎空载的时候pmos流过的电流是Vout/R1+R2,仿真看到似乎有50uA左右了,这个应该不太合理吧,我增大R1和R2的阻值是否可以呢?现在分别是10K和20K

网友(2024-06-07):
这像是个FVF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