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前仿真

楼主(2024-04-29):
请教下  stuck-at serial 不压缩仿真,报At = 1968240ns  , V=19683 , exp=1, got=x ,chain 4 , pin P5_OUT[3] ,scan cell 3163 。 这个怎么去debug,按字面意思scan cell 3163 exp为1, 但是PAD P5_OUT[3] got=x, 我是要从PAD P5_OUT[3 ] 往前一级一级找,看x态哪里来的吗 ?

网友A:
不用一级一级找,提示消息里面有cell 3163,你就看这个pad对应的chain上的cell 3163就行了,不过TMAX跟DC的方向是反的,注意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一级一级找,提示消息里面有cell 3163,你就看这个pad对应的chain上的cell 3163就行了,不过TMAX跟DC的 ...

谢谢,这句话是说这个cell got=x,还是说pad got=x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句话是说这个cell got=x,还是说pad got=x

应该是这个cell产生的x传输到了pa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cell产生的x传输到了pad上

但是我打开波形 发现这个cell没有x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打开波形 发现这个cell没有x态

那就向着SCAN_OUT追一下

网友:
从这个scan cell 3163开始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