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vado综合用的xdc

楼主(2024-04-29):
是综合前就需要时序约束还是综合完才需要时序约束??

是综合前就需要管脚分配还是综合完才需要管脚分配??

网友A:
综合前后影响不大,但必须在实现前做完。个人习惯是设计完就写好。

你要说的话,图形界面下,打开综合结果后也有快速约束编辑,管脚约束的图形界面。所以vivado可能是不太在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前后影响不大,但必须在实现前做完。个人习惯是设计完就写好。

你要说的话,图形界面下,打开综合结果 ...

所以其实综合的时候根本用不上x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