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频率补偿电容类型和实现

楼主(2024-04-29):
最近在做放大器频率补偿,听别人说二级运放的密勒补偿电容采用mos电容比较多,我用的smic180工艺库,里面好像没有mos电容,只有mim,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可以自己把工艺库里的mos器件S/D和衬底短接做成电容来用吗?

网友A:
我感觉mim更好吧,mos电容对两端电压差还是有要求的,两端电压低于导通电压的时候容值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mim更好吧,mos电容对两端电压差还是有要求的,两端电压低于导通电压的时候容值会变化。 ...

主要是考虑到mim电容密度小,相同容值下要占用更大的面积。

网友:
金属电容的电容密度比mos小还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考虑到mim电容密度小,相同容值下要占用更大的面积。

看fab厂吧,有的提供2fF的mim,mos电容也就是2fF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