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电阻电容串联产生极点的疑问?

楼主(2024-04-29):
图中三个电路的零点为什么不一样,
第一张图产生的零点是根据传递函数得到的,我可以理解
第二张图运放输出与功率管栅极之间接电阻电容串联结构,其产生的零点是-1/RC
第三张图是第一级运放输出到地接电阻电容串联的结构产生的零点-1/RC,

我想问一下,第二张图第三张图中的零点应该不是根据传递函数得到的,是怎么得到的?
如果是根据串联计算的阻抗得到的,那么如果在一个三级运放中,该结构放在第一级输出,第二级输出产生的零点作用一样吗???

网友A:
第二三张图是零极点对,可能在增益带宽积里面,零点是动态的,当输出负载变重的时候,非主极点和零点一起向高频移动

楼主:
我知道啦,其实第二第三张图也是由传递函数得来的,小信号等效时可以看成上面这个图的形式,可以看出残生了左半平面的极点(使原本的运放输出处的极点前移了),左半平面的零点(零点只能抵消该极点之后出现的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三张图是零极点对,可能在增益带宽积里面,零点是动态的,当输出负载变重的时候,非主极点和零点一起向 ...

好滴,谢谢,我知道啦

网友B(2024-06-25):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啦,其实第二第三张图也是由传递函数得来的,小信号等效时可以看成上面这个图的形式,可以看出残生 ...

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想计算这个极点的话,需要知道输入到输出的等效阻抗,如果输入和输出中间是一个运放(和图2一样),那么这个等效阻抗怎么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请教一下,如果想计算这个极点的话,需要知道输入到输出的等效阻抗,如果输入和输出中间是一个运放( ...

等效阻抗就是运放的输出阻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效阻抗就是运放的输出阻抗

这样的话,第二张图的零点追踪补偿又会引入一个比零点还低频的极点,会不会没起到补偿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第二张图的零点追踪补偿又会引入一个比零点还低频的极点,会不会没起到补偿效果
...

并没有引入新的极点,之前输出端就有一个极点,加了补偿之后这个极点前移了,并没有增加

其次,这个零点补偿,补偿的是次级点,而不是主极点,所以对主极点没有补偿效果,对次级点补偿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没有引入新的极点,之前输出端就有一个极点,加了补偿之后这个极点前移了,并没有增加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5-02-07):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啦,其实第二第三张图也是由传递函数得来的,小信号等效时可以看成上面这个图的形式,可以看出残生 ...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三张图C和R串联是否可以充当低通滤波器呢?

网友(2025-07-22):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三张图的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