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PAD没有被正常加入

楼主(2024-04-29):
向各位大佬求助:
我在RTL代码里面已经写了output的PAD,但是实际DC时候只有一部分加入,其他直接BUF输出了,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得放.db,放.v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放.db,放.v没用

综合时候是用的.db文件,但是名称就是这个吧,我从lib里查了也是这个名字,后来用了set_dont_touch避免优化了

网友:
一般IO PAD的pin很多,不会只有I和PAD,你检查一下

网友:
有些简单的pad在综合的时候是会被优化掉的,加dont_touch就行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 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5-03-15):
楼主是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