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missing connection的问题

楼主(2024-04-29):
如下图,数模混合电路中做LVS报错如下。该数字模块已经过LVS,把这个模块和旁边的连线单独拉出来LVS也能过,但是调用之后会出现这个情况。已经数次检查版图和原理图的连线,都没有问题。

网友A:
可以试一下在lvs的include里面写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lvs compare case nam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在lvs的include里面写
layout case yes
source case yes

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很明显你的管子连反了,仔细再检查一遍,管子的source和drain重点看看

网友:
可以先把这个数字模块box调,再检查

网友:
这两个信号接反了 或者这两个信号的上一级接反了

网友:
看起来也像跑lvs时候选择严格区分gate了,就是你版图中逻辑门输入和电路是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