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位扩展规则

楼主(2024-04-30):
各位老师好,IEEE Verilog标准 2005版 47页 有这样一个例子

关于intA=-4'd12,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

-4'd12用补码表示是(1)0100,最高位(符号位)被截断

如果把-4'd12看作一个unsigned常数,则应该用0扩展高位,即扩展成 0000_0000_0000_0100
如果把-4'd12看作一个signed的常数,-4’d12的符号位也因为宽度原因被截断了,实际的最高位(符号位)是0,也应该扩展成 0000_0000_0000_0100

可是根据注释来看,-4’d12 被扩展成了1111_1111_1111_0100,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4bit赋给16bit不会截断吧,直接按16bit的-12算,除非你先把-4‘d12赋值给4bit寄存器,然后把该寄存器赋给16bit。
短赋给长,不会截断,长赋给短,高位被截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4bit赋给16bit不会截断吧,直接按16bit的-12算,除非你先把-4‘d12赋值给4bit寄存器,然后把该寄存器赋给16 ...

请问这个短赋给长的规则在verilog标准里哪个章节可以查到呢?
我只找到了长赋给短的,在5.6章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