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DE XL里跑多个corner及mc失败的可能解决办法

楼主(2024-04-30):
在ADE XL中仿真多个corner,或者进行蒙特卡罗仿真时,界面一直卡在pending的进程中,甚至出现以下提示(ADEXL-1921):

这是因为仿真模式跟单纯的ADE不一样,用的是virtuoso -nograph 模式,用VNC的时候,cadence不知道显示的端口是什么。所以,需要定义2个环境变量来指定VNC端口。
通常的修改方式如参考blog,找到/home目录下的.cshrc文件,打开文件,在最后添上两句命令:
setenv CDS_XVNC_TENBASE 2                 # 自己用的 vnc 端口号的十位数
setenv CDS_XVNC_OFFSET 4                    # 自己用的 vnc 端口号的个位数
笔者遇到的情况略有不同,/home目录下并没有.cshrc文件。
最后发现,在.cdsenv中添加以上两句话,也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后续debug过程记录如下:

首先,之所以没有.cshrc文件,是因为笔者所使用的服务器中linux系统shell命令默认使用bash语言,因此可以在\home目录下找到.bashrc文件。有的linux系统shell命令默认使用csh语言,因此相对应能找到.cshrc文件。另外一个角度,过去笔者启动virtuoso的时候,需要先输入cds617.setup,说明以前用的服务器默认使用csh语言。而现在启动virtuoso时,需要先输入. .bashrc,说明现在使用的服务器默认使用bash语言。这一步信息来源:cadence中.bashrc与.cshrc的问题 - Analog/RF IC 资料共享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既然.cshrc对应的是.bashrc,那么就应当在.bashrc中添加命令。

可是,bash语言与csh语言有什么差异呢?于是笔者查阅到以下网站:csh和bash的语法对比-CSDN博客

因此,笔者对照着在.bashrc中添加:

export CDS_XVNC_TENBASE=2

export CDS_XVNC_OFFSET=4

可惜,并没有作用。

那么还能在哪里修改环境变量呢?笔者注意到这个Blog:配置Cadence符合自己的使用习惯——.cdsinit和.cdsenv文件的妙用 - 知乎 (zhihu.com)

似乎可以再尝试一下.cdsenv文件,大概率得用csh语言。

于是修改并保存后,解决问题。

通过这一过程,笔者对shell语言、virtuoso运行命令的理解有所加深,最终也顺利解决了问题,弯路算是没有白走。

网友(2024-11-14):
感谢,按照所示方法成功解决了问题

网友(2025-08-13):
感谢,已经解决

网友:
我的端口号20722,因此在.cdsenv添加相应命令后设置十位和个位,启动virtuoso,出现如下警告,ADE-XL依旧蒙托卡罗仿真依旧失败无法启动,能否指教下该如何正确处理?
Warning: Line ignored: (setenv CDS_XVNC_TENBASE 2)
Warning: Line must contain 4 elements.
Warning: Line ignored: (setenv CDS_XVNC_OFFSET 2)
Warning: Line must contain 4 el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