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求助,左右相邻的instance的poly间隔太近

楼主(2024-04-30):
换了高密度工艺库,checkplace没有报错,导入virtuoso中发现,左右相邻的instance的poly间隔太近,甚至重叠,是什么原因?要怎样解决?

网友A:
咦,tech file用对了吗?cell都用的hpc的吗?或者gds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flow里面要设置stand cell 的摆放的最小间距,必须要大于或等于该工艺下的最小std cell的宽度(成倍数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咦,tech file用对了吗?cell都用的hpc的吗?或者gds是不是有问题

1,tech file用的工艺厂给的原始.tlef文件,没有修改。这个问题是我们从12t更换为7t的时候出现的问题。2,流程一样,只是tech file由之前老12T版本的lef更换为原厂提供的7t的.tlef文件. 3,cell的库我们用的也是原始的,hpc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全都是hpc+工艺的。4,从12t换为7t,gds导出这个tech.map文件需要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ow里面要设置stand cell 的摆放的最小间距,必须要大于或等于该工艺下的最小std cell的宽度(成倍数关系 ...

感谢感谢,这个在哪设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这个在哪设置呢?

具体的命令我忘记了,你再问问吧。28nm 没有 filter1,需要在 place std cell 之前设置最小间距是 2 个 site core,即 filter2 的宽度。

网友C:
我做过同一套std cell,楼上说的是两个cell之间的spacing不能是一个site,必须是两个site因为这套std cell没有一个site的filler。但是两个std cell紧贴一定是没问题的
你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不要用encounter merge gds改用virtuoso merge,我们的验证team有时候会说我们pr用innovus merge gds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同一套std cell,楼上说的是两个cell之间的spacing不能是一个site,必须是两个site因为这套std cell ...

非常感谢,我们现在用的就是virtuoso merge,主要是每个instance都有一个dummy ploy,摆进去后相邻instance的dummy ploy距离特别近报DRC错误。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们现在用的就是virtuoso merge,主要是每个instance都有一个dummy ploy,摆进去后相邻instan ...

那不好意思我也不清楚了。我看了一下我的design确实也有7T35P的cell紧贴着,各种验证都过了

网友A:
单独看lef和gds。他们的site是一样的吗?poly是在boundary外面吗?

网友D:
看上去是gds和lef不匹配,看一下原点和第一根poly的坐标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看lef和gds。他们的site是一样的吗?poly是在boundary外面吗?

site是一样,做dummy的ploy一半在boundary的外面,一半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是gds和lef不匹配,看一下原点和第一根poly的坐标是否一致

原点对应第一根ploy的左下角的中心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点对应第一根ploy的左下角的中心

对照图形应该很容易看出是哪个数据不对呀,是不是PR boundary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照图形应该很容易看出是哪个数据不对呀,是不是PR boundary的问题

问题解决,是.tlef文件中的SITE值必须设置为能够被cell wide整除。官方文件默认给的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是.tlef文件中的SITE值必须设置为能够被cell wide整除。官方文件默认给的不对。
...

我这里看到的是7T35P140ULVT的lef里有定义7t site,用的不是tlef里的site。所以吃std cell lef的时候把有7t site的lef放第一个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