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使用

楼主(2024-04-30):
请问各位大佬,做完仿真之后关闭电路图,出来发现schematic被上锁了咋办,没有vnc,用的ssh打开的cadence virtuoso

网友:
library manager里面右键schematic,property找到电路所在的路径,进入目录删掉所有后缀lck的文件

网友:
或者输入命令,clsAdminTool
在这个>后面输入  are .

网友:
再次打开电路图,菜单“File”里面选“Make Read Only”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