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的版图怎么转换成XL的,给每根线都加上名字

楼主(2024-04-30):
virtuoso L的版图的每根线没有名字,怎么转换成XL的,给每根线都加上名字?

网友A:
点XL都给bin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XL都给bind上

都只能手动搞是吧,这个工作量有点大哦,有没有快点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只能手动搞是吧,这个工作量有点大哦,有没有快点的方法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