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绘制

楼主(2024-04-30):
版图连线后仍然会出现高亮,显示未连接,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没接上去啊,高低层金属之间要打via

网友:
查下连接端口孔搭上了没  金属与金属  和金属与poiy

网友:
有时候是bug可以删除了线再undo回来就没highlight了

网友:
您指的高亮可能是打开了XL的实时连线提示功能?或者是DRD实时设计规则功能?有图片可以看吗?

网友:
1.跑的模块层级不对

2.打开了多个窗口
3跑的时候没有勾选自动生成gds,用的还是老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