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MMU验证,验证方案的确认

楼主(2024-04-30):
最近在验证一个为iommu 的 ip,该iommu 的device 可以是pcie。 目前设备都是通过接口ace5lite 进行发起地址转换请求的。现在外设为pcie 设备,我们可以通过ace5lite master vip 向DUT(iommu) 以pcie 中报文的形式发出transaction request 吗?当请求的设备为PCIE,需要我们使用pcie vip 和dut 进行交互吗? (需要使用PCIE VIP 吗?)请各位有经验的大佬赐予指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pcie发出的请求也需要转换成对应的接口协议给到iommu的

网友B(2024-06-28):
引用 网友A:
pcie发出的请求也需要转换成对应的接口协议给到iommu的

您好,想向您咨询一个问题,iommu在向PCIe 设备发送TLP的时候,TLP 中的requester ID应该怎么赋值?比如iommu向PCIe 的EP发送一个invalidate reque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想向您咨询一个问题,iommu在向PCIe 设备发送TLP的时候,TLP 中的requester ID应该怎么赋值?比如i ...

mark一下